[求助]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2017-09-20):
系统:VMware12上安装的RedHEL6.5(64位)软件:Synopsys的DC2015、ICC2014、VCS2014、PT2015、Scl_v11.7、Install3.2.

按照网上提供的流程生成License,以及检测过synopsys.dat. 如下图

在终端运行lmstat得到如下图结果,最后一句也没找到是什么问题。

运行lmgrd 只得到最后一句: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应该是license没有启动成功,修改端口错误更多。

下面是修改的synopsys.dat

附上.bshrc文件,里面的设置全都是按照EETOP上找到的资料写的。也检查过多次,确认文件地址无误。

在EETOP上也没搜到解决办法。

楼主:
捣鼓了一天,最后一步就是不能成功,求助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现在帮忙还要付信元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license验证过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各软件的版本之间不能很好的兼容吧(个人猜测,不一定对)。 我之后把DC、PT、VCS都更换为2014版64位的安装包,重新安装。license还是那个没变。 终于都能成功开启了。

注:很多新手都喜欢安装最新版本的Synopsys软件,比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2018-03-22):
你可能要先檢查你的主機hostname跟hostid有沒有和license一樣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這裡一定要是eth0 裡面有
HWADDR=XX:XX:XX:XX:XX:XX
NAME=eth0
DEVICE=eth0
/etc/host
這裡必須要有你的主機名,例如這是我的
127.0.0.1  rhel7 localhost.localdomain
::1            rhel7 localhost.localdomain
127.0.0.1  localhost rhel7

网友(2025-10-13):
新手入坑,什么机子破解的要用那台机子的mac地址,跟我vcs冲突了,还得写个脚本来回切换mac地址来执行lmgrd,最后还是成功运行aeth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