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erify_pg_nets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9-20):
在UPF设计中,fp做完后check pg连接,出现了很多float  pin的提示,但是我在log中手动查找,发现报的not connect的pin都有连接啊如图所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说的应该是物理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说把stdcell都放在site里面应该就好了吧?那我一会place_opt之后再试试看
还有一个问题,在没有legal placement之前是报不出congestion吗?我report congestion 但是有个error说 some cells do not have legal placemen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