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init issue

楼主(2017-09-20):
请教各位大大,vcs 怎么初始化设置? 我在这边用的是 +vcs+initreg+random 好像跑了很久就不动了,请教各位大大是不是要用别的option?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给寄存器赋初值,然后在仿真避免没有reset的寄存器的X?
vcs也好nc也好,他们的initreg option没有这个功能,这个选项只是让寄存器内部的udp reg的给个值,但是实际上,由于上电复位期间有很多情况可能导致第一级reg的初值被覆盖,仍然有大量x存在。
建议写个bench,用$deposit()的方式赋初值,能够避免仿真的很多问题,包括loop
还有,如果你担心工具一直不动,你可以打开profile选项,会生成文件标记执行频次,方便debug到底是哪里在一直循环卡住了

网友(2017-11-12):
我一般不用initreg这个选项,直接默认就行,打开也没有跑不动的现象,估计你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吧,可以试试0或1是否也会跑不动

网友(2019-01-03):
回复 楼主:
檢查是否有zero delay looop存在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给寄存器赋初值,然后在仿真避免没有reset的寄存器的X?
vcs也好nc也好,他们的initreg option没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