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是tie cell, tap cell?

楼主(2017-09-20):
请问tie cell和tap cell分别是什么?
各有什么作用?
什么时候需要加进去?

网友:
个人理解:
tape cell是用来防止闩锁效应的,没有逻辑作用,一般是在摆完macros之后加进去,隔行加,也就是加physical cell。
对于tile cell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tap cell是连接衬底电位加的cell,防止出现latch up。
tie cell分tie high和tie low,分别提供电源地电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对,tap cell 在followpin之后加的,将每一对followpin连接起来。tie cell 是在作pre—timing时加的,好像是防止击穿效应。

网友(2025-02-12):
请问为啥我在仿真时候应该处于饱和的mos在截止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