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读取sdc ,get_pins 报错

楼主(2017-09-20):
读取sgdc,sgdc里包了sdc,在sdc里 get_pins AxBxC/z
报错 找不到路径 ,把x换成/或者.都报错,

在 spyglass里 get_pins 找某个cell,路径的语法规则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get_pins , 如果不是指定正则,用*匹配

网友:
對spyglass不太熟悉。正在學習design compiler,可能他們都用tcl/tk,或許有類似之處。
dc 中的get_pins 用法是:
get_pins <cell/pin>
input/output pin of cells (instances) at the current design level, and subblock level with -hier ; pins are always associated with a cell.

for example:
How do you determine all the Q* pins at the TOP level? what is returned?
ans:
get_pins */Q*
returns {I_ENC/Q0 I_ENC/Q1 I_REG/Q[0] I_REG/Q[1]}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t_pins A*B*c/z???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2021-12-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3-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