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是不是也可以插scan,不用DFT compiler?

楼主(2017-09-20):
DC是不是也可以插scan,不用DFT compiler?
完全独立于DFT compiler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C就是调用DFT compiler来插scan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调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C里面是包含 DFT compiler的

网友:
執行這個 scan時是需要DFT compiler 的license的。
誰知道哪個官方文檔有這方面的說明嗎?

网友:
好像是不需要额外的DFT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