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CS 仿真

楼主(2017-09-21):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在用VCS进行电路仿真, 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求助大家。 我现在用VCS仿真电路,写了一个toplevel 文件和一个testbench。 我目前可以用DVE, 观察到testbench和toplevel里nodes的波形。 不过我尝试用$fwrite 和$monitor指令获得各个node的值,却只能得到testbench里输入和输出node的值,请问有没有办法可以输出toplevel里nodes的值呢?

谢谢大家!

网友:
試試明確指定要dump出來的信號名。
比如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dump_enable) //you want record the value in the specified simulation time
    $fwrite(wid, "signal1 = %h\n", tb.toplevel.signal1);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看的不是很明白。可以舉個例子嗎?假設我的toplevel是這個: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c103 ( N1, N2, N3, N4, N5, N6, N11 );
  input N1, N2, N3, N4, N5, N6;
  output N11;
  wire   n3, n4;

  OA22X1_RVT U4 ( .A1(n3), .A2(N3), .A3(n4), .A4(N6), .Y(N11) );
  AND2X1_RVT U5 ( .A1(N5), .A2(N4), .Y(n4) );
  AND2X1_RVT U6 ( .A1(N2), .A2(N1), .Y(n3) );
endmodule

testbench是這個:

`include "saed32nm.v"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c103_tb();
  reg N1, N2, N3, N4, N5, N6;
  wire N11;

integer statusI,in, fileid;

c103 a ( N1, N2, N3, N4, N5, N6, N11 );

initial

$vcdpluson;//Record all signal value changes;

initial begin

in = $fopen("data6.txt","r");

fileid = $fopen("c103.txt","w");

repeat (100) begin

#5 statusI = $fscanf(in,"%h %h\n %h\n %h\n %h\n %h\n",N1, N2, N3, N4, N5, N6);

$display("|n3|n4|\n");

$monitor ("%t ",$time, c103.n3, c103.n4);

$strobe ("%t ",$time, c103.n3, c103.n4);

// $fwrite(fileid, "%t ",$time, N1, N2, N3, N4, N5, N6, "\t", N11,"\n" c103.n3, c103.n4);

end

$fclose(in);

$fclose(fileid);

#300  $finish;

end

endmodule

我想觀測node n3和n4.

目前我用的指令是:vcs c103_gate.v c103_benchmark.v -sverilog -debug_all +vcd+vcdpluson

請問應該怎麼改呢?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