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取电阻不连接

楼主(2017-09-21):
用calibre提取的电阻,发现电阻的net没连接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咋样修改calibre的设置呢?有大神知道吗?总不能一个一个的手动去修改,太多了.......截图里面的V1300这个节点的两个电阻,应该连接到一起的,但是最后面一个是R26,一个是R23,所以没能连接到一起,还有那个R22的电阻,感觉好像只有一个net,这个有应该咋样调节呢??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确实不可能一个一个手动改,很好奇你怎么确定你说的那两个电阻是接在一起的?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schematic上面这两个电阻是连一起的,并且LVS都是过的

网友(2017-11-04):
你看看你的map技术文件是不是没有添加到你的设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