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signoff 中的dynamic IR drop

楼主(2017-09-21):
用PrimeRail做dynamic IR drop的分析时,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Power domain VSS network voltage report

PEAK transient voltage:
    Min voltage rise (mV) = 0
    Max voltage rise (mV) = 2.405e3
    Min voltage drop (mV) = 0
    Max voltage drop (mV) = 799.54e-3
AVG transient voltage:
    Min voltage rise (mV) = 0
    Max voltage rise (mV) = 25.658

Power domain VDD network voltage report

PEAK transient voltage:
    Min voltage rise (mV) = 0
    Max voltage rise (mV) = 692.877e-3
    Min voltage drop (mV) = 0
    Max voltage drop (mV) = 2.315e3
AVG transient voltage:
    Min voltage drop (mV) = 0
    Max voltage drop (mV) = 32.553
需要关注的是PEAK transient voltage还是AVG transient voltage,这两个值哪个是我们所说的dynamic IR drop呢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在用primerail分析IR-drop的时候,需要改wire的类型吗?
因为我在分析的时候,如果不改wire的类型的话,会导致用primerail打开设计,wire的属性丢失,最终导致提取寄生失败。
用的后端软件是I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说的修改wire属性是什么意思,是change_name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wire的属性分别为wire/path/rectangle/polygon。我需要要将全部wire属性类型改成path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没有修改这些属性,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吧

楼主:
已经确认过了,需要关注的是avg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the confirmation

网友B:
avg 在power analysis中代表static IR,这里代表的一定时间内power drop的平均值,一般要求3%左右
peak 在power analysis中代表dynamic IR,这是代表一定时间内峰值电流对应的IR,一般要求10%左右

网友(2020-01-17):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过了,需要关注的是avg的值

不需要关注peak值吗?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vg 在power analysis中代表static IR,这里代表的一定时间内power drop的平均值,一般要求3%左右
peak 在p ...

请问这个3%和10%是基数是哪个啊?

网友D(2022-12-08):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3%和10%是基数是哪个啊?

电源电压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压

请问下10%是从哪方面考虑的,为什么是10%

网友:
都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