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们做PA不用Ptolemy仿真吗

楼主(2017-09-21):
问题:16QAM、64QAM等调制信号都可以用附图结构产生吗?对于参数设置有什么讲究吗?结构中的低通滤波器有什么用处,发现加了该滤波器之后,MODQAM模块的输入信号就变得很乱,通过该调制模块出来的信号也就很乱,不是在格点上的规律信号。还有就是都可以通过DEMQAM模块调制生成的信号吗?在此先谢过了!!

16QAM

16QAM

网友:
16QAM、64QAM等调制信号都可以用附图结构产生吗?--> 附图没看到不知道是什么,但是Ptolemy的TSDF域的确是可以用来仿真不同数字调制方式通过信道行为级模型的眼图

其余的问题都是很基础的问题,建议找一本通信原理看看。简单得说,调制器和解调器之间的信道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一定是带限的,通常采用高斯低通滤波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可以符合采样不失真。

楼主:
图片没有上传吗?我这边可以看到,不管了,再上传。谢谢你的回复,用的就是你说的模块来产生的,参数这些都知道设置了,但是滤波器的添加时做什么用的?

网友:
无线通信中,在调制过程中加入低通滤波(现在常用的是数字实现),主要用来控制信号频谱比如带外杂散(基本上每个商用的无线系统的频谱占用都是受约束的),而且对于控制板上的EMC、SI有益。虽然单从这个系统的通信要求来说,调制器与解调器之间信号等效信道响应只要满足能不失真传输就行了(比如数字通信中常用的采样不失真,对应的应该是高斯滤波器响应)。希望这次解释清楚了。

ADS固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平台,但还是需要去系统得了解一些无线通信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你细致的回答,正如你所说,的确这些都是些书上的东西,翻翻书就知道。不过还想请教一下,我们在星座图,比如这16QAM的星座图,看到的理想的信号应该是symbolConverter和低通滤波器之间的4进制电平信号吧,而不是进入MODQAM的信号吧?还有就是MODQAM这个模块,它的设定功率跟VREF有关,这个VREF所说的IQ幅度是由哪个决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