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们,enclosure等于XX写法

楼主(2017-09-21):
现在需要写一份 drc rule来验证M1 enclosure M2 等于 0.5

语法中enclosure是禁止用">"和“!=”的,所以请问有什么方法实验这个验证吗?

网友:
M1_enclosure_M2 {
@m1 enclosure M2 all side must = 0.5
rectangle enclosure M2 M1 about >0<90 singular outside also
good 0.5 0.5 0.5 0.5
}
但是我不知道你这样写是有什么意义?M1 和M2 的enclosure还要有个定值?
process 上会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因为设计了一个固定结构,想做复查,所以需要查下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