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后出现警告导致无法进行仿真

楼主(2017-09-21):
LVS能够通过,但是pex提取参数完成设置后出现下面问题
Warning: Terminal "Vinp" in view schematic not found in "OA calibre".Warning: Terminal "Vinp" in view symbol not found in "OA calibre".
这是其中两条,一共有6条,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看起来是layout 产生的寄生电路缺少了pin—Vinp,建议楼主check一下电路里面这个pin是不是空pin,若是,那么可能lvs开了option不去check空pin,这样lvs还是能pass,建议修改schematic把空pin删掉;若不是,但是lvs又能过,可能就是生成寄生电路的过程中把Vinp这个pin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2023-05-06):
大小写的问题,PEX会提取成大写,所以得把线路上的名字改成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