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不要用M1做block 的IO port,要用中间层次,比如me3和me4?为什么?

楼主(2017-09-22):
请问,不要用M1做block 的IO  port,要用中间层次,比如me3和me4?为什么?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因为我们正常走信号线用的最多的是中间层,你如果用低层出pin会在出pin的地方有大量跳层,很容易搞出drc,也会搞大电阻,所以信号线通常会用m5m7,m4m6这么来搞,时钟会用更高的

网友:
至于用那一层出pin 都可以, 如果你用M1出PIN,一般一个模块会有一个衬底环(M1-SUB), 这个环上用的M1,你要用M1出PIN, 肯定要跳过衬底然后降低金属层, 这样肯定会增加模块的面积, 现在做ic, 都在拼面积和功耗, 增加面积得不偿失

楼主(2017-10-27):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搞大电阻是因为什么,是指哪方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便接入,出M3 PIN,可以M2/M3/M4 3层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