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使能

楼主(2017-09-22):
小白求问:写使能、写数据和写有效是同拍的吗?

网友:
寫使能一般用在RAM,ROM上
寫有效一般用在bus上比如axi bus上
寫使能或寫有效與寫數據應該是同一個時鐘出發的。
數據要提前或同時與寫使能發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有效和写数据好像是在一个时钟发出的,但是写有效呢?写有效是当它拉高时,下个时钟才能把数据写进去吗?下个时钟如果没有数据或者是另外一个数,是不是发生了错误了?

网友:
要滿足device的setup hold 要求,同時滿足設計的功能要求。
考慮RAM, 它會在data valid時做data cap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