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关于鼠标的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7-09-22):
各位大神:我之前一直用laker,laker用Shift/Ctrl +mouse Right可以旋转正在操作指令中的object的方向(选择Y抽对称或是X轴对称),但是virtuoso没有这样的操作,只能放下object在再工具栏找到,请问virtuoso怎么设置这样的快捷键呢?
     还有之前看大家在split一个图形时,可以按鼠标右键选择想要的一侧,但是我只能用鼠标中键,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呢?

网友:
Virtuoso61 里边翻转按鼠标中键,配合“Ctrl”和“Shift”可实现上下或者左右翻转。
快捷键设置必要先找到目标函数,在CIW窗口(就是打开virtuoso之后的那个小窗口)Option—>Log Filter,弹出来的窗口把所有选项都勾上,之后你在virtuoso里面的每一步操作CIW窗口都会显示对应命令,这样你就可以根据鼠标和菜单的操作找到每一步操作所对应的函数,然后你就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快捷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您了,很有帮助,学习了~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