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的vbe随corner变化很大,可以做出高精度的电压源吗

楼主(2017-09-22):
ibm130bicmos8hp
想要做一个600mV精度正负2.5百分比的电压源,采用的banggap结构是电流加权结构,只是npn的vbe变化50mV,只考虑npn的corner已经超标了,根据公式折算到输出是30mV左右,还要考虑负温度系数的变化,我觉得很难做啊

网友:
所谓的精度,有绝对的,也有相对的。一定要求绝对准确可以trim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做triming 保证输出电压在585mV--615mV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BJT比mos管的工艺偏差小多了,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工艺,corner这么差?50mV?!!   我试了一下恒定电流下的VBE,corner偏差只有±10mV的,6sigma也只有40mV。
   尽量减小除VBE偏差外的其它误差,然后注意匹配的话,前仿后仿,蒙特卡洛6sigma肯定能满足要求的。至于做出来多大误差,还和封装等其它因素有关。

用的是标准CMOS工艺里的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