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子电路形式的mos模型如何加入spectre仿真?

楼主(2017-09-22):
分立mos管,有其子电路形式的模型,怎么加入电路中仿真呢?要是简单model模型就好说了,关键里面还有一些寄生器件组成的电路,怎么调用这个整体子电路模型呢?

网友:
把器件实例化调进网表,把宏模型include进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alogLib里调出的nmos管中的model名字是要与子电路的名字一致吗?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调用模型了?

网友:
多试试不就搞清楚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许可以试试spectre的inline subckt语句.

楼主(2017-10-23):
回复 网友B:

   这个网表怎么在电路中实例化?得用一个symbol对应它才行吧

网友:
可以试试直接用analogLib的nmos4,把模型名改成inline子电路的名字,然后把inline子电路的定义文件作为模型库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