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模拟的同仁一个问题

楼主(2017-09-23):
我数字后端的,最近在抽取一个文件是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后端通常用到的spice文件(。cdl)大多用来做LVS,但是现在需要用到那种含有寄生参数信息的lpe-spice 想请教各位这个是如何生成的 都需要那些文件。十分感谢!

网友:
用pex抽,需要专门的lpe command file。

网友:
用pex抽,需要专门的lee command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这两天在尝试用calibre的pex去抽 ,rule我暂时用的是lvs的rule,请问你说的专门的rule指的是什么呢?是规则文件还是类似itf与nxtgrd这种用来抽取rc的文件?

网友:
貌似都是foundry 提供的runset

网友(2019-05-20):
请教大神们,这个lpe.spi里lpe的全称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这两天在尝试用calibre的pex去抽 ,rule我暂时用的是lvs的rule,请问你说 ...

要用pex的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