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中source脚本的问题

楼主(2017-09-23):
最近用脚本综合DC时,发现即使脚本中有错误,dc也会综合完,由于执行的太过,终端上也找不到出ERROR的是哪一句?请问有没有办法让dc遇到错误自动停下来,或者方便的定位执行中error的方法?

感觉不敬,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source  -echo -verbose  your.tcl

网友:
set_app_var sh_continue_on_error false

网友(点评):
这个太有用了。AE 叫我用debug_start 命令,结果DC还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还可可以这样,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答,这个好像不能自动终止运行的脚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命令不起效,那采用下面的方式吧。
将执行结果输出到log中,手动查看ERROR/Warning,出现问题就Ctrl+c终止DC。

1. 在读入RTL或者初次设置SDC时会出现Error/Warning,可以采用上述方法。
2. 其他时候出现问题的情况很少了。

不适合手动的情况,你可以使用脚本自动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把log输出保存下来呢,对linux不熟悉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启动dc的时候,dc_shell -gui -f script | tee log_name   2. 已经启动dc, source -verbose script > log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