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平台中的信号抽取问题

楼主(2017-09-23):
如果想要查看sb类里面的信号,该怎么做

如果想要查看sb类里面的信号,该怎么做

如果想要查看验证平台,sb类里面的信号,该怎么做,求大神详细讲讲,或者有书本讲解的可以推荐一本。

网友:
1. 在TB的top文件里面定义一个和你想看的信号相同位宽相同类型的信号a
2. 在TB的top文件选一个连接到SB的interface,或者你可以重新建一个这样的interface(建议这么做), 在这个interface里面定义一个和你想看的信号相同位宽相同类型的信号b
3. 在TB里面assign a = b;
4. 在SB的run_phase里面,并行跑一个wile函数,函数里面每过(单位时钟/2+1)的时间就把你想看的信号的值赋给interface里面的信号b
这样你就可以在仿真时,可以直接拖出b信号,来看SB里面的信号。注意:这个方法只能帮助你分析问题,不要完全依赖它,因为特殊情况下,你看的b并不完全就是SB里面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