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中频接收机里PGA都会加上dcoc,可是这样的话直流信号不就过不去了么

楼主(2017-09-24):
如果想把直流信号也能送过去,该如何处理呢,rt,thx

网友:
断开 dcoc 啊

网友:
DC附近,没有有用信号呃。当然dcoc低频高通截止频率要足够低,以使得不影响有用信号。

网友(2018-05-11):
如果要过DC,就不要使用零中频方案

网友(2022-04-16):
请问DCOC 是 DC  offset  choper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