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window 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2017-09-24):
请教各位,timing window 具体是指什么啊?

网友:
Net最快到最晚的跳变范围即为是一个Timing Window, Timing Window width=最晚信号跳变时间-最早信号跳变时间。如果很多timing window重合,会导致动态压降会很严重,因为这说明很多信号在同一时间进行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