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把自己做的symble和网表联系在一起?

楼主(2017-09-24):
因为给的io的网表无法导出生成schematic,无法做lvs验证,所以想要自己做一些需要的io的symble,然后连接起来,但是这样需要自己做的symble能表示相应的io的网表。有大神知道该怎么办吗?怎样把自己做的symble与已给的网表联系在一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助各位大佬,本人是个新手小白,嘎嘎新的那种……

网友:
最直接做法是吧IO 网表include 到你的验证网表里面,做一个symble 单元名字和端口定义要跟IO网表一致,schematic 里面只需要包含端口信息。这时候你就可以当正常的单元来调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把IO的网表include进我的验证网表里啊?

楼主:
顶一下!这个问题真的十分苦恼了。目前的想法是自己画用到的io的symble,然后连成环路,作为io 环版图的schematic。但是如何用我画的symble代表他们给的io的网表呢?

楼主:
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做Filler的symble吗?然后把filler的symble和io的连在一起,需要吗?
还是画版图的时候直接加上filler就可以?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顶一下!走过路过的大佬希望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