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BandGap的问题

楼主(2017-09-24):
最近做了一个BandGap,结构要用类似如下所示:(图来自一个知乎公众号:宇文青霜)上电后启动电路工作负责产生偏置VPC,VNC,VNS,而VPS是刚上电就被拉低,因此OPA以及core部分均正常工作,后者会产生想要的支路电流,这样相应的VPS电压也相应被确定下来。这个做法也是我以前通常采用的。即不对VPS做单独偏置。
但是事后我又想了想,因为OPA中会用到VPS镜像尾电流源,所以总觉得这个VPS需要一个精密匹配的电流镜镜像到OPA中去,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偏置电路中再对VPS增加一路偏置呢,如果我再加了这路偏置,电路肯定也可以一样正常工作的,只是这样加的好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画蛇添足。

网上也有一样做法的,我把电路图帖在下面,因为按照上面电路图的说法,下面的M6M7支路可以不加,启动以后M5的栅极被拉低,其值的最后确定可以通过core模块以及OPA正常工作来确定,而不需要M7精确匹配对OPA的尾电流源精确镜像。

网友A:
我觉得第二个电路图,如果只靠虑DC,加M7支路没啥问题,即使M7支路和M5支路有失配,M7支路多出来的电流也可以靠输出电阻很低的运放提供。

至于第一个电路图,图上是启动电路是没画上去吗?,电流偏置当然从带隙基准给更好,使运放输出PSR接近1,可以提高整个电路的PSR。至于一个栅压(VPS)给多个电路提供偏置,看起来是没啥问题,仅仅只是VPS上多了些负载电容,各支路的匹配变得更没那么好了而已。不过不能把运放共源共栅级输出连到图2 M7那样的二极管接法的管子上。

最近正在学习带隙基准,觉得带隙基准最大的问题就是快速启动和稳定可靠,电路都不工作就谈不上性能了。但是环路太多不好分析和检查啊。有时候加一个电容补偿,不是psr变差就是启动变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是的,第一个电路的启动电路没有画上去。我做的启动电路是上电以后将VPS拉低继而产生VPC,VNC,VNS三路偏置,我问的核心问题是这个VPS是最终靠环路稳定形成一个电压偏置呢,还是我自己再多做一路VPS的偏置(diode连接的PMOS即可),如果做了会不会跟环路决定的VPS有冲突?如果不做,会不会在某个未知时刻,导致这个VPS无法稳定到我想要的值上,那么我这单独做的VPS就会起作用了。

上面两个图其实就是两种做法,图一是不对VPS做单独偏置,图二是对VPS做了单独偏置。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资料上的各支路电流偏置都是运放配合带隙基准产生的啊。
   我是觉得像第二个电路运放那样,输出低阻接diode接法mos管问题不大。如果是高阻输出再带一个M7那样的diode容易出问题。至于图二为什么要那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
M7加了后loop没有Gain了,不对。另外启动电路并不只是上电启动。它是电流检测电路,并且要保证OPA有offset时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到目前还没有见过图2中的加M6、M7的做法;
加了M7之后,运放第二级的输出阻抗,就由ro变成了1/gm7,所以, 第二级增益基本没有了;

而且图1中,通过运放、电流镜、三极管组成的负反馈环路,就已经能够确定偏置电压和电流了;

网友:
猜测一下图2中的M6、M7的功能;
有没有可能给M6的偏置电流小于其他支路电流(比如是1/10),且M7是倒比管;
这样在启动过程中,M7的Vgs电压可以限制启动强度,不至于将电流镜的偏置电压拉的过低,导致BG输出过冲;
启动完成之后,gm7很小,1/gm7较大,也不至于太过影响运放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我觉得你们都说对了。M6,M7引入,相当于对OPA的输出节点加了一个低阻负载1/gm,将OPA增益拉低了,设计原文在下面,里面对结构讲得挺好的,不过这个问题没有注意到,OPA增益只有30dB且没有说到任何这个管子的用处,我觉得将他们拿掉的话,它的BandGap性能会更加好,只是一个本科生论文,但是已经很不错了!谢谢回复!

    带隙基准的研究(唐长文的本科生).pdf (543.25 KB , 下载次数: 307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们指出了错误。这个所谓的单独加bias毫无意义。这个偏置应该通过负反馈,镜像关系来确定的。单独加bias加的还是这种diode结构的pmos相当于在OPA输出端加了一个低阻负载。将OPA增益拉下来了,毫无意义,这个结构的出处我帖在上面了,证明了这个M7管支路没有任何用处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PS肯定需要环路来稳定,不管是直接接gate还是接diode。图二中MA7就是diode连接,第二级不提供增益,因此要求第一级增益较大。这种结构的优点就是高PSRR。

网友(2017-12-11):
因为OPA中会用到VPS镜像尾电流源

网友E(2022-10-09):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二个电路图,如果只靠虑DC,加M7支路没啥问题,即使M7支路和M5支路有失配,M7支路多出来的电流也可 ...

是的,我现在也刚开始学习BG相关的知识开始仿真,请问针对这种加补偿改善PSRR,但是会让setup速度变慢的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调不动了。。现在PSRR的peak值在-40db勉强能用,但是setup最差的情况要50us才能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现在也刚开始学习BG相关的知识开始仿真,请问针对这种加补偿改善PSRR,但是会让setup速度变慢的 ...

多串mos管提高psr,书上有。启动慢就靠大电流,注意启动完毕后关闭就好了。

网友:
实际使用最好给运放一个单独偏置 constant gm之类的,用BG的自偏置启动比较麻烦,工程中容易出良率问题。

网友(2023-06-10):
圖2電路畫錯了,M7不需要接到opa輸出端

网友(2025-03-21):
请教下这个启动电路,启动时,M5的gate被拉低,马上M4就有电流,MSC镜像后关闭启动电路。如何让运放启动呢?我修改了MSC的镜像电流来源于运放MA3的电流,然后启动电路就振荡了,求救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