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0乘以400的32位浮点数矩阵运算

楼主(2017-09-25):
我要在Xilinx FPGA上做一个400乘以400的32位浮点数矩阵运算应该怎么做?

网友:
这个不直接等于160000了吗?还算啥?

网友:
有浮点运算的IP核,其它都还好吧。

网友:
难点在于数据怎么往dsp ip里送

网友:
我对FPGA中的矩阵运算十分感兴趣,无非是矩阵做乘法,矩阵求逆,400*400,这个数据量是不小了,不管是怎样做,我觉得应该不存在什么难度,你要问具体应该怎么做,你问题就要问的具体一点。

网友:
矩阵乘法运算主要得建个buffer,把数据和地址放进去。

网友(2017-11-06):
大神们谁给解决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