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大神解答:关于晶体管工作区域划分问题的疑问

楼主(2017-09-25):
在sansen书上面,我们指导根据弱反型和强反型公式,可得出两者之间临界点电压为2nVt,大约为70mV,然后工作在强反型区域的Vod电压设定在150~500mV范围内;但是在Tradeoffs and optimization in analog CMOS design中,将其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为弱反型(Vod<-72mV),中等反型区(-72mV<Vod<225mV),强反型(225mV<Vod),请教各位大神,这两个划分有没有相互矛盾?大家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网友:
从弱反型到强反型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 不是到了某个Vod电压就突变,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中等反型区来表示中间的过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