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LVDS或者其他高速差分接口驱动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09-25):
如题,如何提高LVDS的驱动能力,尤其是高频驱动能力,并且最大限度的降低供电电压。目前主要是参考H桥结构,但是对输出驱动开关的栅端驱动消耗了很大的功耗。而且如何有效的引入预加重功能,很困难。谁有相关经验或者资料,探讨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何实现一个开关Ron很小,但是又不会通过大的宽长比而引入大的寄生电容。

网友:
H桥结构是什么?不是有很多driver的paper吗

网友:
把你的H桥分成很多个,其中一部分用预加重输入,一部分用正常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