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初来乍到,想向各位大牛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9-25):
SMIC18工艺里有p33,p18,n33,n18这些mos管,
这里的18和33是指电源供电电压最高为1.8V或者3.3V吗?
那设计中想让电源电压为5V应该调用什么管子呢?

网友:
高电源电压最好使用LDO降压,如果工艺库没有提供高压管可以考虑通过级联的方式来分压,需要保证在工作中不会有击穿/穿通和栅极漏电,但是需要对电路的动态尤其是上电过程有明确的把握以避免瞬间击穿,同时对电路电源的ESD和浪涌要求也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mark下2楼,记得当时确实有个por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