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用于serdes的rx中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7-09-25):
有没有同仁见过这个电路啊,能给点意见吗?

我仿真的结果分析,感觉实现了或非的功能,又实现了把占空比为25%调整到了50%。 这个模块用于RX中的

仿真波形如下,前两个是反相器的输入信号,后两个是输出

网友:
典型的level shift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我去找下相关资料学习下,感觉很多电路子模块都不熟悉,估计还是学得太少了。

网友:
这是个RS触发器。后面不是交叉正反馈,而是对称的或非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好的谢谢,我就是感觉这种或非门的结构比较新,和数字集成电路书上完全不一样,您知道叫什么名字吗这种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再请教一个问题了,下面这个电路中电阻和电容的作用主要是什么了,是为了差分信号完全对称吗?比如,一端有噪声,通过电容耦合到另一端去,这样两端都有噪声了,之后就可以抵消掉了?

网友:
你这个,问问题要有环境的。你这个让人怎么说呢?
这么说吧,
如果后面是PI,这个就是rcfilt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没法说。

网友:
从仿真结果上看,怎么也不是 或非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