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包数字的顶层,数字apr用到全局变量,在顶层做lvs时报很多电源地的错,怎么处理?

楼主(2017-09-25):
问题一:模拟包数字的顶层,做lvs时,数字apr中用到全局变量GND和VDD,在顶层做lvs时好多电源地的错。顶层有VSS和VCC及VPP。VSS对应的就是全部的GND,VPP对应的是apr中的VDD,请问关于电源地在顶层网标中该怎么处理?
问题二:apr时有IP(空的,只有PIN)在LVS是IP该怎么处理?是要用BOX进行lvs吗?到顶层lvs时也还要用BOX吗?如果用BOX,会不会出现PIN口接错查不出来的情况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不同电位的电源可以用subcut层分隔开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1.用 equiv VSS = GND 讓 2 個地 是同一樣
2.用 BOX 沒錯 到真的整合時 在跑實際的 LVS , 有可能出現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请问VPP=VDD也要设置吗?
2)在跑顶层时不能用box了?

网友:
1 如果你的 VPP 和 VDD 是一樣的可設 ,
  VPP 和 VDD 可分清楚 那就可設可不設
2.如果你有 實際的 layout 那就不用 box 了
  我之前 頂層 也沒有 IP 的實際 layout 也用 box ,
  去IP 公司 merge IP 後, 有實際layout 才不用 bo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IP放在数字逻辑里一起跑apr,出来lvs对不上我仔细查了是两类报错:一是说layout中缺少了IP的instance;二是有8位相同逻辑的IP输出数据线报错,好像必须用BOX来跑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equit可以了,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真是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