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包数字的顶层,数字apr用到全局变量,在顶层做lvs时报很多电源地的错,怎么处理?

楼主(2017-09-25):
问题一:模拟包数字的顶层,做lvs时,数字apr中用到全局变量GND和VDD,在顶层做lvs时好多电源地的错。顶层有VSS和VCC及VPP。VSS对应的就是全部的GND,VPP对应的是apr中的VDD,请问关于电源地在顶层网标中该怎么处理?
问题二:apr时有IP(空的,只有PIN)在LVS是IP该怎么处理?是要用BOX进行lvs吗?到顶层lvs时也还要用BOX吗?如果用BOX,会不会出现PIN口接错查不出来的情况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apr将电源地改成相应的就可以了。
    2,IP如果没有版图的话,会有netlist,并且还需要去做IP mer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何改apr的电源地?默认的是Global的GND和VDD,是要在apr的top cell里加入GND和V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是的,没有版图,但是有spi,我已经把IP的spi include到总网标里,但是会出现GND和VDD的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1,通常情况下给到后端的网表是不带电源地的,基本上是apr流程中新建的,如果前端给的网表带上了电源地,跟他们协商下就可以了。
    2,如果是这样,你得好好检查是哪里的错,是连错了?还是什么?

网友:
1) 直接将global改为VPP GND是个比较省事的办法。
2)LVS BOX可以保证连线的正确性,不过保险起见,还是自己一一确认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端给的.v是不带电源地的,在apr时由于Sdt cell里是VDD和GND,所以apr时,global的电源地就是VDD和GND。但到顶层时,对应VDD的是VPP,对应GND的是V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把global改为VPP和VSS呢?std cell里用的是VDD和GND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erive_pg_connection(ICC)这条命令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用的是encounter哦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多的支持!
现在已经解决了,用*.CONNECT GND VSS
                         *.CONNECT VDD VPP

网友C:
去掉global, 加这个有风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啊 ,那要如何去掉global呢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C:
去掉global, 加这个有风险的

感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