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c综合后仿真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7-09-25):
用dc综合以后,用nclaunch仿真,结果和行为级仿真不同,出现了错误,综合和仿真时有一些warning,和这些warning有关吗?或者是综合后的测试代码除了加延时反标外用重新写吗?我综合过另外一个电路也有类似的问题,问题会是出在哪呢?

网友:
或許是跟power或gnd有關。要查看一下RTL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看RTLcode里什么呢?

楼主(2017-11-07):
顶一顶,会是什么问题呢,是库文件中.v文件的电源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