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x和Tox这些参数在pdk哪里找,用的是smic的pdk

楼主(2017-09-25):
在做一个lna,计算最优栅宽时需要用到cox,请问像cox,tox,u(迁移率)这些参数在哪里可以看呢。仿真完成后print里面好像没有这些参数,只有ueff不知道是不是u。

网友(2017-11-12):
spice model 中有相关参数

网友A:
dc仿真后,print model parameter(也可能是dc operating point),找到tox和u0这两个参数,tox是氧化层厚度,可以根据这个算Cox,u0就是迁移率了

网友(2023-04-05):
有一个doc文件夹里面的SP命名的pdf可以查到Tox U0

网友B(2024-01-20):
引用 网友A:
dc仿真后,print model parameter(也可能是dc operating point),找到tox和u0这两个参数,tox是氧化层厚度 ...

怎么从tox来计算得到Cox?

公式在哪里?razavi的书上有吗?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B:
怎么从tox来计算得到Cox?

Cox=介电常数*相对介电常数/tox,半导体物理上面有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