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cie2.0 和pcie3.0在pl层协议上看有什么区别吗?小白一只,急需get一些点。

楼主(2017-09-25):
很想知道pcie2.0的link eq和pcie3.0的link eq的区别。还有linkup training的区别

网友:
回复 1# naonaoli 楼主好,我知道的不多,大概列一些哈
pcie2.0的link eq和pcie3.0的link eq的区别。
--> 2.0没有EQ phase ,3.0 开始才有EQ的。 3.0的EQ推荐看一个小文章,我觉得讲的不错的:
https://www.ashtbit.net/applications/lfrunew/resource/PCIe_Equalization_v01.pdf

还有linkup training的区别:
......3.0在recovery中多了EQ phase....在上面的文章中也有提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今天看了linkup eq 过程,现在知道了3.0 的linkup eq过程,想了解一下2.0的方便对比学习。奥?原来没有eq phase的。开始好奇整个过程是怎样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不客气,我的理解是在G1和G2的时候发送端通过TxDeemph(参见PIPE4.1 spec)来做一些de-emphasis,到了3.0之后,为了保持眼图可以张开,在发送端使用了一个FIR滤波器,见G3 base spec 4.3.3.5.1. 8.0 GT/s Transmitter Equalization  有比较清楚的描述,然后这个FIR的三个参数要通过EQ过程来得到,所以G3增加了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