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在spicein生成schematic时,有一个c2是库里没有的。

楼主(2017-09-26):
求助!我在spicein生成schematic时,有一个c2是库里没有的。也不知道这个c2具体是什么?是一个高频的io里面的。没有这个c2的dio都可以顺利生成schematic,但有这个的就不行,会报错说在参考库里找不到这个c2.请问我该怎么办?

这就是spicein时报错的截图

这就是spicein时报错的截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新人,希望走过路过的大佬能帮忙看看

网友:
猜想是电路里边designer添加的用于simulation的cap,它是analog lib里边的,不属于PDK lib。
建议楼主run lvs看是不是我上述说的这种情况。此外,spice in需要一个一个device.map 文件,以及PDK lib,楼主看看是否需要完善,或者在reference lib加上analog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了analoglib 还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他们给得IO pad的版图进行了lvs,结果报错,说supply error detected abort on supply error is specified-aborting.而且还说erc有错,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Lvs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lvs 设定档里面没有对应的power/ground 名字,建议加上,或者可以把supply abort那个option设定为NO。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device map文件有“C”这颗device的映射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了,改完就可以出错误报告了,但是它给的io pad就是有很多错误的,所以我用他的io连成io 环以后,lvs时还是有那些错误,怎么都过不了……心好累,不知道怎么办……不光是comparison results有错误 extraction和ERC pathchk polygons也有错误。
ERC pathchk说check erc pathchk!labeled nofloat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extraction的错误说vdd和vss和pad,都是open circiut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你用别人提供的gds和cdl run lvs会有很多error是吗?建议看看人家是否有提供lvs.rep之类的文件,check一下你的runset设置是否与其一致。如果一致了还run不过,那可能数据有问题吧,找vendor问问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c2 在devicemap没有映射 我觉得是capcitor subtype填的C 但还是不对 带c2的都不能生成schematic.
    生成成功的又过不了lvs ,报错说

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顶一下 那个c2还是没导出来

网友:
认同4楼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reference 库里加了anolog库 ,但还是说找不到这个C2,device map 我也设置了,把capacitor mapped to cap,但还是失败了。网表里的c2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在spicein设置的device map  可是带c2的还是导入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网表来看,C2在调用时是以“M开头”,且有四个端点,应该不是cap,反而像是MOS,建议楼主先弄清楚这个C2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已经弄清楚了这个C2其实是一个3.3v的nmos in nwell,但是我们的库里只有3.3vnoms 和3.3v nmos in deep nwell,没有他要的这种。我在device map 里把C2 mapped to n33,就可以导进来schematic了,但是lvs时有错误,是这样的  请问这该怎么办?

网友:
楼主你把C2 map到别的type,lvs当然会有问题。根据你说的“C2其实是一个3.3v的nmos in nwell”,一般情况nwell里边做不了NMOS,我猜这个应该还是一种特殊的电容,我以前遇到过一种PPS cap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的部分结构和MOS相似,但是多了一层MPOLY。建议楼主翻翻你目前制程的资料,也许会有所发现。理论上将,只要你用对PDK,就一定可以找到,除非你是porting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

网友:
LZ应该用的是smic的工艺吧。smic的工艺中,C2电容只在LVS中有定义,没有提供对应的器件symbol和spice model。所以你就把他当作普通作电容用的mos管就好了。电路中,可以自己建一个C2的symbol,这样可以过lvs。也可以在电路就用n33,导出cdl后,将对应的器件改成C2。灵活变通就好了。

网友(2018-10-19):
我这边转的很顺利,没报错,就是symbol要自己搞定

网友(2023-03-29):
"Spice IN did not find the symbol view of the master cell 'resistor/cap' of the instance '**' in the subcircuit '**' ".
解决方案:
      1)在spice in的reference library list中加入: smic_library, analogLib
      2) 将resistor/cap map为analogLib中的res/cap,而mos仍map为smic中对应的mos
      3) 若有必要,可手动替换res/cap为smic库中器件,(针对少量的res/cap等器件)

网友(2024-09-03):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问题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