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ICC中,如何将一个VDD的属性由signal变成 power?

楼主(2017-09-26):
求助:在ICC中,如何将一个VDD的属性由signal变成 power?谢谢

楼主:
set_attribute [get_nets VDD] net_type power  这个办法不行

网友:
如果没有create相关的port和net,就create_port VDD
create_net -power VDD
connect_net VDD VDD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tlist中有 port: VDD VSS, 但我要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的时候就会报错,说VDD不是power net,不能连接。
我只能 remove_net VDD, 再 create_net -power VDD, 再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就不报错了。

网友:
试试
remove_net VDD
create_net -power VD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v中没必要定义此net,如定义了,后端再定义此net为电源net就会被判定动了.v里面的signal,不能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