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如何在merge dummy 时指定 某一个区域不加dummy

楼主(2017-09-26):
我记得calibre 在merge dummy 的rule 中可以加上一行,可以指定在某一区域不加dummy
类型如下
***      -rectangle   x1 y1 x2 y2  DM2EXCL
现在记不起前面的命令了。 请求大家帮忙,多谢。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不太了解。
不过一般来说,会有一个mark层框选不允许产生dummy layer的区域,在run 脚本之前把不需要产生的区域框起来就好了。

网友A(2020-03-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去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2-03-31):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去到了同样的问题

用LAYOUT polygon 2 x1 y1 x2 y2  DM2EXCL  cell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