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入门问题

楼主(2017-09-26):
同步系统中,信号总在时钟的上升沿改变,是不是就是在建立保持时间之内改变,那么信号不都存在亚稳态吗,

网友:
实际上是在上升沿以后的一段时间,寄存器有传播延时

网友:
楼上正解,你看到在同沿变化,应该是前端仿真器上的波形,实际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还是有一点延时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猜是这样的,上升沿到来时,寄存器的连线会有延时。

网友(2017-11-06):
连线和建立都需要时间啊

网友:
都是用上升沿,速度才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