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仿真,可以只有关键模块设置高精度吗?

楼主(2017-09-26):
目前用APS
为了仿真收敛,不得不降低了整体仿真的精度,如精度设置为liberal,绝对电压,绝对电流也设置比默认值低了一些。
但是查看结果的时候,发现关键的参数,误差较大。

有没有仿真方法/仿真器,可以设置关键的模块高精度,而其他模块一般精度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ultrasim/xa 都可按照模块设定仿真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图形界面可以设置吗?还是只能通过命令行的方法。得查询帮助手册?多谢~

网友:
怎么设置请教下,多谢!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