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模块

楼主(2017-09-27):
bandgap模块中的三极管一般是用PNP、还是NPN,依据是什么,较多的模块都是采用PNP,有什么优点?

网友:
PNP在以P-SUB为衬底的硅片上容易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PNP在以P-SUB为衬底的硅片上容易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PNP在以P-SUB为衬底的硅片上容易做

网友:
先要了解PNP和NPN的工艺结构,一般的CMOS工艺做成PNP管相对来说容易实现,而NPN则需要额外的WELL,必然增加了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理解为PNP的三极管,比如说由内到外的分别是E(P+)、B(N+)、C(P+),E和B是做在N阱内的,最外层的C(P+)是相当于psub,可以和接地的psub共用吗?但是如果C不接地电位,还是需要做一道隔离吧?NPN的三极管,最外侧是N+,也会加一道NW的层次,外面直接就是psub了,您说多做阱和少做阱的情况具体在哪里体现,能不能说详细些,我理解的不一定正确,希望有大神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