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有趣的小发现,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7-09-27):
通常情况下,为了减少一根导线的寄生电阻,可以选择叠层。但是当导线的宽度为最小宽度时,没多加一层它的寄生电阻不但没有减小,反而会增大。有没有人碰到跟我一样的情况。求解答

网友:
会不会是RC抽取时计算方法不对,可以通过Extraction View反标查一下
还有就是叠层的地方要打满via孔,可以有效降低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孔的电阻更大啊!如果全部打满孔的话,电阻又变大了好多。比原来的还要大!!!!

网友:
层与层之间有过孔,而这个过孔电阻如果大了,那么每加一层相当于过孔电阻又串联了,所以就会出现你描述的状况。这个是我的分析,不知是否合理。另外就是后仿网表.PEX里面的提取是否有问题。去年初我们在SMIC018PF工艺中,后仿PEX里面提取过uf级别的对地寄生电容,和他们反馈,他们说工艺在更新,网表有误。

网友:
这个是RC 提取model 算发问题,跟实际是不符合的。不要太迷恋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打过孔时,只在连接处打了过孔,并没有打满。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预先打好孔,在孔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金属的层数,结果还是一样的
应该不是过孔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提的参数与实际的不符是吧~~~

网友:
其实电阻值和金属宽度,周围温度,金属厚度都有关系,你的金属宽度太细了,肯定电阻会大,建议如果不care寄生电容的话,最好还是拉宽金属宽度。

楼主(2017-11-01):
回复 网友D:

每增加一层金属电阻是应该减小的啊,但是实际版图中的寄生电阻并不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按理说是该减小的,但是有时候也得看工具的算法,这个还是挺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阻由不同的金属层电阻和通孔的电阻组成,它应该不是没有变化,可能只是因为变化很小,你可以自己根据方块值来做个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