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LVS short问题

楼主(2017-09-27):
请问大神们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我先用remove_net_routing 删除信号nets,在ECO route,但还是没解决。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手动呗,先高亮定位在哪里,从你的report看,应该是电源跟net线短路了,如果少的话,可以手动跳个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多个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lvs有700多条short的地方,是要把short的线都删掉重新route么,怎么把lvs报出的short的线全部抓出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eck_lvs -checks {short}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我把所有short的net抓出来删掉重新route  用route_zrt_eco reroute_modified_nets_first_then_others ,本来short  600多条,变成1000多了。。请问short这么多是不是很难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开始做lvs, 带我的dalao说先看short的类型, 如果都是一样的错误(比如都是一段多余的shape造成short )就可以写个tcl脚本自动做一下. 如果1000个各种各样的错误就可能是congestion太严重了, 得考虑要不要重摆floorplan。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地和信号线短路了,整个一大片都亮了,怎么搜单元或者线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 这是ICC的命令吗?我输入后提示没有此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D:

   ICC2的命令, 不应该没有啊。。要么就是语法不一样, 看看ICC的man page怎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有一块congestion很严重,我看那里线都布满了,我现在做的block是尝试压面积,利用率都90了,congestion好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