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block level的pin如何设置中心点坐标?

楼主(2017-09-27):
在icc中,man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之后发现,用-location和-off_edge location option可以设置
center point的坐标,但是我设置之后发现还是认的lower left点的坐标,请问这个命令该如何正确使用?

楼主:
大佬们在哪里?

网友:
你这个是因为你设置的中心点坐标使得pin没有在track上吧,工具会自动放到相邻的track上的,如果你想强制这么做我记得好像有个set_fp_pin_constrains -hard_constraint可以强制坐标摆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on edge pin是可以用hard_constraint去约束,但是坐标点还是算的左下角坐标;对于数模接口,pin坐标还得再整理一次,很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