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_transaction中能否定义static类型变量?

楼主(2017-09-27):
求助验证大牛,请问一下uvm_transaction中能否定义static类型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在transaction中定义了静态变量,那就是这种transaction类型的对象都是共享这个变量的空间了,这个transaction类型的对象是有生命周期不会产生矛盾吗?

网友:
例如, 你若想給每一個 transaction object 一個 ID number, 就可定义此 ID 為静态变量.

网友:
可以定义。 一般用于跟踪uvm_transition (package 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理解为这个静态变量保存在类中,而不是对象中,可以直接使用类名加上::,无需使用句柄。这个对象的生命周期结束了,就不可以继续通过这个对象的句柄来引用静态变量。所以对于这个已经结束了生命周期的对象而言,其静态变量的生命周期也结束了

网友(2017-10-27):
   package ID 为什么需要定义成static,不是static固定成一样的值一样可以表示不同的objec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