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Modelsim跑没问题,下载到片子就不往下走。

楼主(2017-09-28):
监测已经把下一个状态赋给nextState了,可是在下一个状态没检测到。

楼主:
我用VHDL编写的程序,Modelsim跑前后仿真都没有问题。下载到片子上怎么都没结果。后来考虑可能是没有进状态机,试着用LED发现没有状态转移。后来编写了一个最基本的状态机程序,发现也是同样问题。

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ProgramTest is
    Port ( Clk, Reset : in  STD_LOGIC;
           LED1,LED2 : out  STD_LOGIC);
end Program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ProgramTest is

type tateType is (stIdle, stLed, stComplete);
signal StateType: PresState;
signal StateType: NextState;

signal oLed1, oLed2: std_logic;

begin

process (Clk, Reset)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set = '1' then
                        PresState <= Idle;
                else
                        PresState <= NextStat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PresState)
begin
        case PresState is
                when stIdle =>
                        oLed1<= '1';
                        NestState <= stLed;

                when stLed =>
                        oLed2 <= '1';
                        NextState <= stComplete;

                when stComplete =>
                        NextState <= Idle;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LED上拉到3.3V,因此高电平的时候LED灯不亮。下载到片子后,LED1灯不亮,LED2灯亮,说明状态机没进入第二个状态。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同步复位?你的reset信号从外面输入了吗?是不是因为reset一直为高,没有解复位?reset是外部什么东西控制的?

楼主:
应该没有同步复位,复位信号一直是低电平。而且我加了个时钟进去,当进入初始状态后,延时100us后,LED1仍然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