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内部时钟输出管脚

楼主(2017-09-28):
对于fpga来说,热河关键都应该可以设置成时钟的输入输出管脚。但是,对于时钟输入来说,最好选用如图所示的管脚。我疑惑的是对于内部PLL时钟的输出,是否选择这些管脚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专用时钟输入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用于时钟输出管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要用到PLL倍频外部时钟信号,最好不要接到_n引脚上,Altera的fpga一般是不支持_n引脚直接连p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等下修改下。
这个是别人画的图,他的DDR2的时钟接在了DIFFIO上,不是接PLL_CLKOUT(PLL时钟的差分输出)这对差分会比较好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