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t ocv 模式write sdf时,文件中为何包含两个delay信息

楼主(2017-09-28):
我在做pt分析时,读入一个corner的lib, 比如ff, 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是ocv,最后write_sdf写出的sdf文件一个cell会有max, min两个延时且不相同,能请大牛点拨下,这两个延时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是single, 则两个延时值相同。最大的疑问是,我只读入一个lib文件呀,为何在ocv时有两个不同的延时值? 基于这个sdf做后仿,结果是否可信?

楼主:
有大牛帮忙解惑吗?苦恼很久了

网友:
信号有上升沿和下降沿之分,延时也就有两种, 一般上升沿延时比下降沿延时大,大的应该是上升沿延时, 小的是下降沿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