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外壳(屏蔽壳)的地要和板上的模拟地连在一起吗?

楼主(2017-09-28):
传送模拟信号。

外壳是肯定连屏蔽地的(单引的地线),但是,是不是和板上的模拟地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了,好像连在一起从示波器上看起来信号好一些。

看好多设计,板上的地直接通过bnc座,直接就和外壳连在一起了.不怕干扰通过外壳,耦合到板子的地吗?

网友:
干扰只会寻找阻抗最低的路径传播,如果机壳正确接地,对于外部干扰,只会通过机壳传输到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