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atpg -capture_cycles 10??? tmax产生pattern

楼主(2017-09-29):
set_atpg -capture_cycles 10??? tmax产生pattern

这里的1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capture_cycle 是10个周期吧,就说这块要测的逻辑内有9个没有被SDFF替换的DFF。我也是刚学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设计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