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fpga外部输入时钟的同时钟域问题

楼主(2017-09-30):
现有一个fpga,其外部时钟输入时钟由两个,一个是CLKREF、一个是CLKIN,他们分别都是接在_n的专用时钟管脚上。如图

现在有另一个fpga,那么他应该接在_n上还是_p上,在不经过PLL的情况下,它们两个fpga的时钟是同频同相的。

网友:
都一样,差分时钟信号内部有clock buffer模块转成单端时钟
你这直接接的是单端时钟,接哪个都没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